生活
步进电机转速问题,小弟急求

楼主(2011-04-21):
请高手赐教怎么改变步进电机的转速问题,是不是步进电机的速度取决于脉冲的频率?

网友A:
是的啊,你把脉冲频率调高点
QQ32135553

网友B:
步进电机速度一般不是很高,加上细分的话速度更低,要改变速度最好是牺牲细分,或加齿轮变速。靠提高脉冲频率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一般步进电机响应频率都是10K以下。过高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C:
步进电机转速由频率大小来决定的.有些品牌细分驱动器频率可达到200KPPS.

网友D:
步进电机的转速是有频率决定的,但也与细分有关系
好的步进电机的转速可以工作再600转/分钟,差一点的就只能工作在300-400转/分钟

网友E:
4楼兄弟多乐观啊,感谢你多多提供技术,本人电工技术(工龄22年)没问题,才接触工控不到半年时间。omron、三菱简单的PLC编程,海泰克、威纶触摸屏编程还可以,还没接触过步进电机控制。我公司这次采购的设备用的是西门子PLC,同样没有复杂的程序,也不涉及步进,但多了通讯、组态控制就陌生了,多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F:
步进电机的转速确实不高,每分钟只能5-600转频率太高了转不了,要求高的还是改用伺服电机吧。

网友G:
5月份我也要搞一个关于步进电机的设备,用PLC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多段定位。想找个高手指点下啊
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是到现在我连一顿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啊,旺财!

网友H:
现在流行做定位控制,而且收费也可以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