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UG330)编译错误

楼主(2011-04-21):
从富士屏UG330下载程序到电脑,编译出错:指示灯内存设置错误,请问高手是啥 问题?
新建文件夹 (3).zip

网友A:
那不是写的很清楚,内存设置问题。
不愧为富士的老用户啊,还在用UG00S-CWV3的版本。

网友B:
建议换类触摸屏!!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321355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写的很清楚,内存设置问题。
不愧为富士的老用户啊,还在用UG00S-CWV3的版本。
屏可以正常的使用的,、
要如何解决?

网友A:
屏是肯定正常使用的啊。
因为屏中使用的内存地址来自于PLC的全局文件,因此你能正常使用。
你使用富士的PLC?

网友A:
用富士的SPH还是SPB呢?
既然使用了IEC模式,那么应该使用D300win软件吧。

楼主:
PLC是SPB的,
能不能发份屏的软件给我?
233038185@qq.com

网友A:
你们使用的PLC类似应该为NP1H-08的PLC,SPH系列中最烂的SPH200系列。
因为在PLC程序中的变量名采用非你当前的OS的语种,因此无法在你的软件中显示,台湾,或者日本的都喜欢用日语或者繁体作为变量名,导致在其他语种的操作系统中成乱码显示。
相反,大陆的工程师们却喜欢用英语作为变量名,因此任何系统上都没有问题。

楼主:
那这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C:
我(是外行)不明白指示灯会用内存,应当是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