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去控制100只电磁阀

楼主(2011-04-21):
各位兄弟好 我现在要做一台设备 估计要控制100只电磁阀
请问PLC怎么用 用扩展够吗

网友A:
理论上S7-200可扩充为128入/128出,但是你只控制100电磁阀吗?

网友B:
如果光是用S7200输出100个电磁阀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在100个阀中有共同点,用逻辑编程方法会在编程中使用比较方便些。

楼主:
对的 就是100只电磁阀

网友C:
难以想象,100个电磁阀,这哥们是开澡堂的吧?

网友D:
是喷泵吧?

网友E:
点数只有那么多 不行就用300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