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放大器

楼主(2011-04-21):
请问各位,4~20ma电流,需要放大到最大750ma,一般用什么放大器?除了atos的还有其他品牌吗?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QQ32135553

网友B: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
就是plc通过da转换输出4~20ma电流,使用比如atos的放大器放大到最大750ma,以控制比例阀。我想问一下是否还有其他品牌可供使用,希望推荐几个,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C: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D:
就是plc通过da转换输出4~20ma电流,使用比如atos的放大器放大到最大750ma
你想把4~20ma转换成0~750ma,还是什么意思。
虽然你这么做有点不理解
但是我相信使用运算放大器+三极管放大电路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这么大的电流,你想干什么,驱动什么
如果是恒定负载,而负载阻抗较大的话,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网友E:
楼主想搞什么新的创造?

网友F:
用辅助继电器就可以啊。也可以加以三极管放大
liuliangdt

网友G:
不知道怎么控制比例阀

网友H:
学习中,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会不会把plc搞坏啊,

网友I:
一般放大器输出均只有几十mA电流, 中间加一DC 24V 或12V REALY 就可以了

网友J:
请问楼主放大了信号是什么用途?

网友K:
用隔离转换模块就可以了!选择适合的放大比例!

网友L:
可以用L298做一个2A 5---48V或者用可控硅多大电流都可以

楼主:
放大电流干嘛?这个……用来控制比例阀呀,da转换输出的电流最大值有20ma左右,比例阀的控制电流最大是750ma左右,不就需要放大板了吗?以前用过atuos的e-me-ac系列的,就想问一下是否还有其他放大器可用,呵呵

网友M:
哦,电流小啦驱动不了吧,搞个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家电流放大器都哪些品牌比较好,我就用过atos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