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液位控制问题…

楼主(2011-04-21):
一个10T长方形盐酸槽,液位要求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用什么测量其液位呢?我想的是用超声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多了,可以用吹气的那种,还有用光电式的

网友B:
自己觉得好用就行

网友C:
用激光位移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应该可以使用。
具体如果有连通管道(透明的那种)则选择性就大点。

网友D:
有专门的液位传感器啊!!
QQ32135553

网友E:
用超声波的(也就是雷达液位控制器),推荐承德热河克罗尼的。(我们已使用4年,介质是浓硝酸和浓氢氟酸)。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F:
液位控制器61F-GP-N + TI 针

楼主:
槽外面即使有连通管道也不会是透明的…补盐酸的管道起码都是聚丙稀PP的,所以我觉得一般放在槽里与盐酸接触的测量都不可靠。不过石墨…哈氏合金例外,不过一般两年就要换一次,成本都高啊…打算用E+H的,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E+H的很贵的,雷达液位计有很多的,另外还可以有防腐的液位变送器,把参数给我,我可以帮你选型

网友H:
腐蚀性太强只能用无接触方式来测量液位,关键是液位差范围有多大,超声波测距离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