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1更改PLC类型时下面的CPU版本是什么意思,每个都有默认的。要不要设置能?
1对于书上说的把一个常开指令变成常闭的说是把光标放在对应的常开点上,然后双击指令树的常闭点就可以把常开点变成常闭点了,我试了好多次都是增加了一个常闭点,而常开点还在那。怎么做呢?
2在编辑软件里我只是写了一条指令如图,但是点编译后就出现一个错误如图为什么呢?要怎么办呢?
3西门子里的网络1、2、3···25这都是什么意思呢?跟三菱的也太不一样了,在写程序时是不是每个网络里只能写一小段还是怎么着?
本人新学西门子200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1.cpu 版本越高  功能越强大....

2.常闭换成常开 你点在常闭上按Delete 删除掉  在双击一个常开

3.在你的中断程序里面出错了吧  进去检查一下塞

4.每个网络中只能有一条使能   不能有两条独立的使能 否则无法编译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谢谢1楼指点
    1:cpu 版本越高  功能越强大....PLC买来后不就固定了吗?在这里再选择版本有多大意义吗?
    2:你说的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书上介绍了2种我想都学下,可就是不行,是书上错了还是我没操作好呢?
    3:中断程序我什么都没写,打开软件后就在主程序里写了那一条指令,编译了就显示错误,在不需要中断程序是也要写什么?还是要设置什么呢?
    4:你说的使能是什么意思?帮忙详细解释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1楼指点
    1:cpu 版本越高  功能越强大....PLC买来后不就固定了吗?在这里再选择版本有多大意义吗?

    你的电脑只跟那个PLC连接吗?

网友C(2011-05-27):
    很明显你的0不是写成英文字母O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的0不是写成英文字母O了吗

    对啊,不小心大问题。还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