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我如果在基本单元后面加一个扩展模块的话,其输入输出点还要通过软件组态吗?
我如何判定增加模块后的输入输出点编号?

网友A:
不用组态
跟在屁股后面的无论是X或Y都是从主机的下一个通道开始。
譬如主机FX1N-30MR,主机X是X0--X7 ,X10--X17,扩展时X20---X27,.........
                                          主机Y是Y0--Y7, Y10--Y15,  扩展时Y20---Y27............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以8为单位,加一层就行

    比如主机不管是到13还是11还是17,扩展都是从20开始。
    liuliangd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8为单位,加一层就行

    比如主机不管是到13还是11还是17,扩展都是从20开始。

    哥:如果X`Y扩展模块后还有模拟模块,模拟模块的地址该怎么分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如果X`Y扩展模块后还有模拟模块,模拟模块的地址该怎么分配呢?

    从0开始算起,无视基本模块,顺次加一。
    找本硬件手册看去,相当详细。
    liuliangd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0开始算起,无视基本模块,顺次加一。
    找本硬件手册看去,相当详细。

    谢谢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