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惑

楼主(2011-04-21):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用组合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设备。现象如下:正转可以正常启动,当切换到反转状态时,不能正常启动,电机有响声。当用万用表量其中两相电压时,隔3-4秒钟,电机反转可。(三相电机,只有用万用表量固定的两相时会出现这种想象)。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组合开关触点老化要么螺丝松动,当你用万用表量电压时,干好被表笔触动接通所以电机转动

网友B:
用不着高手,仔细检查组合开关,如果是旧的换一个新的,如果是新的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应当如1楼所说,触点有接触不良情况或接线有松动。

网友D:
可能是有触点接触不良或烧坏,也有可能接线错误,反转缺相了.

网友E:
欠相機率很高

网友F:
可能是接触不良了!动一下就接触!以前遇过

网友G:
基本是接触不良

网友H:
正转可以,就证明电机没有问题。反转不行,检查组合开关及反转时的线即可。
朝花夕拾

网友I:
开关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J:
你说的现象肯定是缺相造成的,你检查接触器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用不着高手,仔细检查组合开关,如果是旧的换一个新的,如果是新的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L:
接触不良了。

网友M:
可能缺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