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现在工厂改装一个机器,用松下的MSMD082P1U和MCDDT3520伺服电机与驱动器,还有一个松下PLC(FP0-C16T-F),想用plc控制伺服转动。要求是伺服走一定行程后碰到一个行程开关,然后回原点。现在伺服与驱动的接线已按位置控制模式接好线了,
请问:1、如何设置plc的参数?(有一个测试程序)
2、plc的输入/输出该如何与伺服-驱动器接线?

网友A:
你在哪里?如果在东莞长安附近的话这个工程可以包给我做?
手机:15017093906  QQ:7935948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如果在东莞长安附近的话这个工程可以包给我做?
手机:15017093906  QQ:793594828

在珠海,老板要求我独立完成,哎,经验不足

网友B:
按照你的经验,这个工程不好做了。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C:
PLC程序里只要有脉冲输出指令频率指令和方向信号的输出点就行了,至于逻辑关系你自己编不难。伺服控制器的7号端子就是COM+接24VDC的正,25-GND接24VDC的负,04-PLS2接脉冲输出信号,06-SING2接方向信号,因为控制器型号不同,我说的你可以作为参考。
  • 下载积分:+3(青衣)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程序里只要有脉冲输出指令频率指令和方向信号的输出点就行了,至于逻辑关系你自己编不难。伺服控制器的7号端子就是COM+接24VDC的正,25-GND接24VDC的负,04-PLS2接脉冲输出信号,06-SING2接方向信号,因为控制器型号不同,我说的你可以作为参考。

    线基本接好了,按位置模式,跟你说的一样,现在是那些继电器与plc的接线比较凌乱,
    一个朋友说:找到PLC的COM端接到继电器的COM端(公共端),然后再在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出一条线到PLC的输入端,如X0,
    但是,我还是迷茫,像我现在用欧姆龙的MY2N-J   24VDC继电器,plc的com端是8、9脚,继电器的输入正、负端是14、13,公共端(COM)是9、12,该如何接?
    谢谢。

网友D:
    你最好用CAD画出你不明白的地方,传到网上大家给你修改后你就不明白了嘛?因为你描述问题我也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