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网络搜索缺少的字体文件,放到系统所在分区的字体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你是打开的旧工程文件吧。

楼主:
英文版本没有提示,能用吗

网友B:
选择是,继续执行即可,繁体系统上开发的文档在简体系统上打开,这种事情是常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