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齿轮带动轴向下运动,用于压铸,现在要求伺服电机在转矩控制下运行,比如是50牛米,当冲头也就是轴到达模具底部时,轴不能再向下运动,现要求伺服电机到达50牛米或超过50牛米时伺服电机停止转动,输出信号,但不报警,然后通过指令让电机反转,轴回上去,不知道这样的要求伺服器能否达到?

楼主:
没人知道吗?在线求助!!!

网友A:
如果是液压冲头那么很好控制,力度很好控制。机械控制力度的测量很难达到这个精度,你可以在冲头边加弹片或弹簧之类的测力片外加微动开关来控制试试。

楼主:
原来就是液压控制的,不过现在要改为伺服控制

网友B:
用伺服,大才小用,又浪费钱,又起不到最佳效果

楼主:
几十万的机器,不在乎这么点钱,液压控制的话,液压站占地大,安装麻烦,而且安装人员多,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伺服控制了,现在是用伺服更省成本,

难点就是要让伺服驱动器超过转矩时,停机,不报警,并输出信号。

高手有木有!!!

网友C:
不是可以用恒扭矩伺服电机么?

网友D:
没有问题,此设备本公司在东莞给客户做过。

网友E:
楼主先不要一味的追求扭矩控制方式,你先看看这个设备这样改造它适不适合扭矩控制方式,如果适合的话我给你点建议,就以台达伺服为 例,台达的伺服扭矩控制有两种命令输入模式,模拟输入和寄存器输入,模拟命令就是用外部电压来控制伺服的扭矩,寄存器就是用伺服控制器内部参数作为扭矩的控制命令。选择的方式由CN1口的DI信号决定,像你这个就不用模拟信号,用内部参数就可以,台达伺服的扭矩命令编号T2 T3 T4,T1是模拟信号用的(这里不用)。扭矩参数代码P1-12,P1-13,P1-14,扭矩范围都是0到300%可调。别的伺服就不清楚了,台达的还行。

网友F:
这么大的扭矩,感觉用液压要好一些。

网友G:
可以   我们厂现在做的一台  类似余你那台    我们用的是国产东元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