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防水的问题

楼主(2011-04-21):
印染厂里的水气比较大,有什么办法对线路板做防水保护,还要方便以后维修,烙铁好焊

网友A:
防潮处理的最好办法是刷清漆
但是不便日后维修

网友B:
上胶水,有试过..效果还可以..不过就是不方便日后的维修工作.

网友C: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烧了一个变频器了,现在搞了个防潮的,还没去装,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防水 还是有办法,关键是要方便以后好维修呀,上了胶水 ,清漆,以后烙铁焊就是个问题,一次性的防水 刷清漆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我用玻璃胶,维修时比较麻烦,但防潮性能很好

网友E:
要想两全其美只有将变频器单独安装在单独的房间。

网友F:
单独做个箱子,密封性好点!!,然后在里面多放点干燥剂,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QQ32135553

网友G:
市场上有可以喷涂的 方便啊

网友H:
你看洗衣机是怎么防水的,坏了还主板,要么用远程

网友I:
那只能用一个密封的盒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