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11-04-22):
大家好 问一下怎么把伺服放大器发出的脉冲让电机转的圈数转换成位移?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 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B:
这个是要计算的,和你使用的丝杠和电机有关。

楼主:
大概怎么计算呢?这点还没想明白

网友C:
丝杠螺距*(指令脉冲数/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不知道对不,记忆中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啊,那我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D:
先看电子齿轮比是多少,然后在看负载的滚径还有伺服的编码器的类型,才能算

楼主:
6楼说的 那要怎么计算呢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E:
这个是定位模块和伺服放大器完成的事情
你不需要去管
你要做的就是将参数设置好

网友F:
能够举个例子,怎么算吗???

网友G:
需要的数据有:电机的电子齿轮比、电机每转的脉冲数,丝杠螺距

楼主:
现在就是要计算出位移,这个数据要比较的,要记录下来并且显示出来的。

网友H:
·
你问的也就是脉冲当量的计算问题,即每一个脉冲机械的位移量,从手册里截取了两幅图,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