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西门子PLC继电保存器(M)的地址号,请告知。谢谢 !

楼主(2011-04-22):
那位朋友知道西门子PLC继电保存器(M)的地址号,请告知。谢谢 !

网友A:
不知楼主的意思,难道是想让M区停电保持?是这样的话所有M区都可以设为停电保持,MB0-MB13这14个字节设为停电保持后停电时会将断电前的状态写入EEPROM永久保存!MB14-MB31是由CPU内部超级电容保持的!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我的意思是PLC运行中停电,停电前(M)是置位的,来电后还能保持置位。谢谢!

网友B:
需要断电保持可以在编程软件系统快设置 默认的M前14个字节是非断电保持 如果设置为断电保持会是永久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