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描述:红色为接线
请问我只做 JOG点动测试,其他不做。接好线,只能驱动MR-J2S-20A,10A行,但是接到40A就不行了,点动电机,伺服都没放映。

我接线是 F+ 接  伺服CN1A的 3脚 PP

                 F-   接 伺服 CN1A的13脚 PG

                 R+ 接 伺服CN1A的2脚 NP

                  R- 接伺服CN1A的 12脚NG

    QD75D1定位模块的 READY 和 RDY COM 给了个24V。

伺服CN1B  是 5 servo on 短接 10 sg ,15 接 10 。  3和13短接

我估计是输出脉冲电流太小驱动不了,我应该是哪里内部电源没短接,,,,,,求大虾解答。哎郁闷啊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驱动20A电机的控制器怎么能够驱动40A的电机呢??控制器太小了。

网友B:
楼主看你的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20A电机的控制器怎么能够驱动40A的电机呢??控制器太小了。

我有 MR-J2S-40A 的伺服,和伺服电机。 但是 驱动不了。

如果我接 MR-J2S-20A的伺服 和电机,就可以,。。。。无解啊!!!

大虾请继续跟帖帮帮我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据传说 40A的 伺服 经常出问题。。

网友D:
参数设定好了没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E:
我刚做过qd75p1的后天我发个图面给你
热心助人   朋友,可以给下图解吗?这几天一直弄不好

网友F:
将伺服的CN1B 16 LSP 17 LSN 和10 SG短接 或在参数里设置不使用。

楼主:
7楼你说 短接左右极限指示灯,这样可以加大驱动效果吗?

40会检测这2个链接,20A以下就不检测吗?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G:
全是高手
………………

网友H:
总线连接,没用过太高级了。只用过脉冲串加符号

网友I:
伺服学习自学很难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将伺服的CN1B 16 LSP 17 LSN 和10 SG短接 或在参数里设置不使用。

1) 接线
  QD75D         ---->     MRJ2S     <-------->     电源
  11-RD           --------------------------------->     +24V
  12-RD COM ---->     19 RD
                                        9 COM   <---------     COM
2) 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