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叫什么插头?

楼主(2011-04-22):
请问大家这个叫什么插头?

网友A:
..DB插头吧,也叫D型连接器
下载积分:+4(guansky168) 热心助人

网友B:
D型插头母口
下载积分:+4(guansky168)

网友C:
工业对插件,市场上的卖家是这样称呼的,问她祥细情况,她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统称为工业对插件,不过还是很好用的,小日本很多机器上用的都是这种插头过渡的,比较省接线排,省打端子,省套号码管,总之能省不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