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中断指令问题。

楼主(2011-04-22):
plc在扫描程序的时候,如果没有中断信号出现,plc是否会扫描例行中断子程序?如果中断信号一直有的话,plc是否一直扫描中断例行子程序而不扫描主程序??急求高手指点迷津.补充一下,中断信号输入是x0到x5,设定中断信号是x0或x5的上升沿检测。如果x0或x5一直处于闭合状态,可否说中断信号一直有啊?plc一直执行中断例行程序?

网友A:
采用输入X0到X5的输入信号,中断通常的顺控程序,优先执行中断例行程序。如果控制器一直有中断信号的话,如果用EI允许指令中断,那PLC在扫描程序的过程中则执行中断例行程序。

网友B(2011-06-17):
如果只要中断信号一直有就一直执行中断程序,那不是和中断程序在中断源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才执行中断矛盾吗?我也是一个初学者,对一点始终弄不明白,谢谢您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