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讨论此无杆气缸的方案

楼主(2011-04-22):
多次方案后,决定使用无杆气缸来实现这个来回一米之间的反复运动,(可调节性:一米反复来回,或0.95米反复来回)
AL-05R磁感应开关和无杆气缸连接 控制这个距离的来回反复运动。
图纸示意见下

网友A:
好啊
呵呵似的

网友B:
完全可以,用调整接近开关的位置来改变无杆气缸运行的距离。

网友C:
无杆气缸2头都装个接近开关,滑块上面装个丝杆当撞头,就可以调节气缸的移动距离。

网友D:
气缸的速度与气压、电磁阀、机械灵活度有很大关系,不知1.2S这个时间好不好控制
这个是参考时间 不做要求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的要求1M/s,这个冲击力会很大,上面的工件要固定好。
我这两天一直在看你的帖子。我不知道你具体的做什么这个是否可以用传送皮带一样的东西来做,传送皮带上安装多个夹具,每个夹具间隔1米,进去后旋转1周回到起点下料和上料。

楼主:
这些设备,控制系统不知道如何搞

网友F:
这个控制不难,画了一个草图,希望对你有帮助吧,QQ:1584418454

网友F:
图上写错了,中间部份的常闭点K3 K2 写错了,K3换 K5 K2换K4

网友G:
这个可以用的啊,我都用啦好几年啦,从没坏过,我用的比你的长,用三通四位的电子阀来控制气缸的滑块

网友H:
我们用过一种1.8米长的国产无杆气缸(实际就是在深圳本地订作的),效果很高,是带动近10公的来人具上下运动,作弹弓线耐久测试,使用效果没得说的,耐用性也不错,估计用了不下一百五十万次,还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I:
我试过用瑞士快能达的无杆气缸,最快可以每秒4M,但价格比较高1M行程估计要3-4千元...

网友J:
用开关来做的停的位置精度不高,最好是用机械式的,并且装上气体缓冲器,以减小碰撞震动

网友K:
无杆汽缸动作太快,冲击太大,容易坏.加调节阀,又达不到你的速度.

网友L:
1M/S有点快,可能掼性很大的,两边要加液压缓冲器,缓冲器的大小要算好,最好找卖气缸的公司帮你算

网友B:
如果用无杆气缸,可以在气源上加一个调压阀,来调整气压的大小,在气缸上装四个接近开关,两个作为缓冲电磁阀的控制,两个作为限位电磁阀的控制。

网友M:
这部分一定要要吗?
要考虑导轨与无杆气缸之前的距离吧!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N:
呵呵··注意
你要求的是1M/S匀速。。。
气动的的可以匀速么?
开始进气量的巨大力量,以及泄气口万一赌点,,就会影响进速度
还有一点··工件的重量也会影响的!
今天要下班了。。明天我再发给贴来讨论一个刚刚我做的项目··比你的还复杂一点··开始我也选择的是气缸

网友F:
回17楼,K1常闭点保证每次停车都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O:
我做过这个实际案例,用来在传送带上喷液体的。建议改成用电机带动丝杠来回运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考虑步进电机。质量好的无杆气缸太贵了

网友P(2011-06-29):
我可以提供国产或进口无杆缸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Q:
首先,我觉得半公斤的物品以1M/S的速度作来回运动,在瞬间换向的时候惯性很大,这得考虑带动物品的功率了,另外,用气缸也许新的时候还可以,用过一段时间后就很难保证它的线性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