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水泵谁先启动谁先运行

楼主(2011-04-22):
有3个水泵A,B,C,A由X0启动Y0输出, B由X1启动Y1输出, C由X2启动Y2输出,
条件: 1.谁先启动,谁先运行, 2.每次只可运行一台水泵. 3.水泵运行5分钟自动停止.
假设A启动了,水泵A运行中,C也启动,接着B也启动了,但A还没有运行完毕,所以只能等待A运行后,才能运行C,再接着运行B。
因为C启动比B启动先发生,所以要先运行C然后再运行B。
请各位给点思路或例子,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 抢答器的原理 论坛上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 抢答器的原理 论坛上有
再加延时

网友C:
水泵谁先启动谁先运行有3个水泵A,B,C,A由X0启动Y0输出, B由X1启动Y1输出, C由X2启动Y2输出,
条件:
1.谁先启动,谁先运行,
2.每次只可运行一台水泵.
3.水泵运行5秒自动停止.
假设1.任意一台启动运行5秒后停止结束
假设2.任意二台按启动顺序先后启动 谁先启动 谁先运行 先启动的运行5秒后,接着后启动的运行5秒后停止 结束
假设3.任意三台按启动顺序先后启动 谁先启动 谁先运行 先启动的运行5秒后,接着后启动的运行5秒后 接着最后启动的运行5秒后停止 结束
300多步 上图太多 直接上程序
有兴趣的下载后
调试一下看看 我只调试了几种状态
水泵先启先动5秒(每次1只启动).rar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这种思路叫竞时封锁延时电路,抢答器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