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登录关键字啊?

楼主(2011-04-22):
我用的是gx-developer7 怎么没有办法设置PLC的登录关键字啊?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啊?!

网友A:
怎么不能呢?打开程序点击在线就看见了。

网友B:
对的,能设置的

网友C:
把PLC从RUN状态打到STOP状态

网友D:
点击在线下载。弹出的对话框右边有关键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2011-05-28):
打开程序点击在线设置好将PLC从RUN状态打到STO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