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西门子200DC 输出接线有点模糊,
1:S7-200DC输出的负载电源是单独直流电源提供的还是PLC本身提供的
2:书上的接线是M接负载的一端和直流电源负极端L+接的是直流电源的+端  晶体管输出不是也就两跟线就行了吗,这里的M和L+是什么意思呢?

3:PLC输入接线画的直流电源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DC24V汇点输入的话不就是M点和0,1,2这些点连在一起不就有输入了吗,怎么还要接直流电源呢?
DC24V源输入的电源需要用PLC外部(本身)电源吗?

网友A:
西门子200DC 输出接线有点模糊,
1:S7-200DC输出的负载电源是可以单独直流电源提供的还可以PLC本身提供的,考虑到PLC本身输出有限,尽量单独加开关电源。
2:M是表示PLC本身的24V的负极,L+是表示PLC本身的24V的正极,
3:PLC输入接线画的直流电源是PLC输入24V,公共点接接0V,输入接24V,一个回路。
4;DC24V源输入的电源需要用PLC外部(本身)电源,尽量用外部电源,因为用本身的,对PLC可能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