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micro/win sp 有没有在windows7上面可以运行的版面

楼主(2011-04-22):
step7 micro/win sp 有没有在windows7上面可以运行的版面。

网友A:
我WIN7系统下用的是:SP8,一直正常工作,只帮助文件不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WIN7系统下用的是:SP8,一直正常工作,只帮助文件不可用。
是升级安装还是打补丁直接安装的呀?

网友C:
windows7系统如何安装,STEP_7-MicroWIN。我用的就是windows7,软件装上,就是打不开,无法使用,唉!

网友B:
参考下面这个帖子试试看: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55659-fpage-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