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编程问题!编译出现错误46,怎样解决呢?

楼主(2011-04-22):
描述:程序
程序如下

网友A:
最前面放个SM0.0,然后......或者每条指令一个网络

网友B:
把SBR0那段放到网络2,把MOVB那段放到网络3,
西门子必须分段的

网友C:
把SBR0那段放到网络2,把MOVB那段放到网络3 SR 在网络1 分三个网络
或者 分两个网络 SR 网络1 SBR0和MOVB前 加SM0.0 网络2
SR前 不能加SM0.0 置位 复位必须于母线相连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