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我有个海泰克1711的触摸屏,新的没用过就坏了,有背光但无任何显示,按屏幕有声音,不能连接电脑和PLC,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还可以修吗?多谢各位了!

楼主:
各位请指示!

楼主:
有人没有啊?

网友A:
里面有没程序啊?
下载程序要拨开关的

网友B:
直接复制到另一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没程序啊?
下载程序要拨开关的

谢谢大哥,开关拨的是对的,对照书上拨的,下载程序要先连接上才行,现在问题是连接不上。

楼主:
还有人来帮忙吗

网友C:
引用楼主ryj3708于2011-04-22 16:09发表的 求助触摸屏 :
我有个海泰克1711的触摸屏,新的没用过就坏了,有背光但无任何显示,按屏幕有声音,不能连接电脑和PLC,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还可以修吗?多谢各位了!

你试试,把拔码开关12345都拔到ON状态,然后上电,看下在这个界面下有没有显示,如果按屏幕有声音的话,说明主板是工作正常的,应该是LCD方面或主板显示电路有问题哈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D:
排线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