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本人是菜鸟,今天去一家公司面试,
题目是安全继电器的接线,说是要接单手单通道的
很是迷惑,望知道的兄弟给我回复!!! 我看论坛上很少这样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安全继电器 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我也没有听懂什么意思。说清楚一点吗
QQ。1069743610

网友C:
本人用过皮尔兹的,接线得有说明书才行啊.线圈多,功能多,精度高!!
QQ32135553

网友D:
安全继电器单通道输入回路中只有1副触点,双通道输入回路中有2 副触点。

网友E:
用过皮尔兹安全继电器,没有四楼说的那么简单。

楼主:
我有用过PLIZI 的安全继电器的啊, 在机器上面会接,但是我无法理解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的
有一组触点,有两组触点?????
有没有资料,最好图片的解释一下了!!
谢谢!!

网友F:
皮尔兹或者施耐德的安全继电器都可以的,还有西门子的安全继电器,建议看看说明书。。。
liuliangdt

网友G(2012-04-08):
那个蛋痛的公司 报上名来啊
你一去就考你安全继电器

网友H:
安全继电器是欧美国家在电气设计中必须用到的,独立于其他的控制图。
东方不败

网友I:


网友J:
安全继电器有单通道双通道还有多通道的,很多种,有西门子公司生产的,还有其他公司生产的,其实就是急停回路控制和控制回路之间的一个转换元件。

网友K:
單通道:就是只有一組輸入(我見過的都是接常閉接點)
雙通道:就是有2組輸入接點(一樣是接常閉接點/需要同一個按鈕開關或繼電器接點)只要其中一回路off
模組就跳脫(安全麻)...挖哩安全模組,老實講繼電器接一接也是相同功能,只是...他有安規證書(老外要賺你摳摳)

网友K:
忘了說還有一個輸入當模組跳脫時reset用的

网友L:
安全继电器。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