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近开关测转速

楼主(2011-04-22):
大家好 我想了解用接近开关怎么测电机的转速,基本的算法是怎么样。电机的转速在0-600之间 。plc怎么去获取脉冲的时间从而计算转速的。谢谢

网友A:
跟编码器原理类似

网友B:
做个太阳圈用SPD指令检测脉冲,再转换成速度。。。

网友C:
用一个2mm左右的薄圆片,在圆片周围可等分线割60个齿,把这个齿盘
装在电机连接的主轴上,用接近开关检测齿盘转动的脉冲,
使用SPD指令,按照编程手册上的公式计算编程,就可以
测出电机的转速了。

网友D:
用齿轮盘,不过接近开关一定要质量好,高性能的,否则,计数是经常会不准的!!我们原来用过,在高速时不是很理想,如果精度要求高,建议用编码器,成本也贵不了多少!!!
QQ32135553

楼主:
昨天查了一下,发现这样测转速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办法,大家还有补充的吗?有的话说一下,我总结一下,到时候发上来
2.1 转速计算方法
目前常用的转速计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1)M法:是在一定时间间隔内,对光电码盘输出脉冲数进行计数,并计算出转速,适用于发电机转速的高速测量。
(2)T法:是通过测量光电码盘的脉冲周期来计算电机转速的一种测量方法。
(3)M/T法:是结合了M法和T 法的优点,在低速及高速段均有较高的分辨能力和测量精度。
(4)E/T法:其原理是从T法出发,只是为了克服T法高速时的精度问题。
结合FX2N PLC和该水电站水轮发电组的测速范围(0~600r/min),以及M法测速对硬件要求简单的特点,本文采用M法进行转速测量与计算。
假设与发电机同轴连接的光电码盘每旋转一周,输出脉冲数为P,电机的转速为n(r/min),检测时间为T(s),在T内的计数脉冲数为m,则电机的转速n为:
n = 60m/pt
在检测时间T内其误差最大为1个脉冲,则M法转速分辨率Q为:
Q = 60(m + 1)/pt - 60m/pt = 60/pt
可见采用M法测速时,其分辨率与速度的大小无关,要想提高分辩率,除选用每转输出脉冲数多的光电码盘外,只有尽可能的增大检测时间,但是检测时间过大,转速的反馈延滞作用越严重,将严重影响系统的动、静态性能。

网友D: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复杂,如果用数齿的方法,也就是楼主的方法,那么只要用个加计数器就好了,齿盘的齿数就等于一圈的,那么在单位时间内的总齿数除以一圈的齿数,就等于速度!!
例:齿盘有36齿数,一秒内计了72数,那么说明速度就是一秒两转!!!
QQ32135553

网友E:
这样不行把啊

网友E:
没有什么稳定好啊
wusaoyun

网友F:
低速应该可以测;高速可能不行吧。

网友G:
接近开关测速信号丢失太大,

网友H:
可以的! 在织工业底布的工厂用的高速整经机,转速能超600脉冲每分钟,它用了一接近开关给一个频率测量控制器一圈一个脉冲信号,达到设定脉冲数就停下换另一个底盘。而且每盘之的误差不大,否则就会因为涨力问题影响底布的质量,产生废品。

网友I: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I:
用高速计数运算程序但要刷新

网友J:
真是高手如云,我个人看法,如果只测一下转速,买一块光电转速表,要监视转速,用接近开关+PLC+触摸屏,关键在接近开关工作频率,市面上的接近开关工作频率都不高,没办法,OMRON的要买工作频率20KHZ以上还可以用以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