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接近开关的检测信号,控制两个电磁阀动作

楼主(2011-04-22):
我现在有一台剪切设备,剪刀是上下动作,我想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原位,然后通过PLC控制双向电磁阀动作。一次只动一个方向,然后在动作指令信号下执行令一个方向的动作。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用PLC实现此功能,如何编程序。谢谢

网友A:
当接近开关检测到零件到得时候电磁阀yo动作,剪刀下 ,没有零件是y1动作,剪刀上
liuliangdt

网友B:
小弟觉得1楼的哥哥写得太简单了。最少也应该要有个主令信号吧?

楼主:
实际上电磁阀控制剪刀是向左、向右动作,可以算两个方向的动作。但如果放到垂直方向则成了两个电磁阀一次只动一个,而不是两个电磁阀先下、再上这样动作,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在给一个动作指令,在接近开关要检测工具原位(也就是常闭状态)是,向左动作电磁阀动作,剪床离开垂直原位,然后剪床回到原位,等待下一个动作指令。当给同一个动作指令,向右动作电磁阀动作。也就是,要实现在只有一个原位检测信号时,给定一个动作指令,控制向左、向右电磁阀单独动作。

楼主:
谢谢,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剪刀向上向下动作,一个动作后剪刀都回到同一个检查位置。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ALT指令

楼主:
谢谢7楼的朋友

网友D:
讲的仔细

楼主:
谢谢10楼的朋友,验证中

网友E:
搞一个二位五通单控电磁阀,在原位动作,其余复位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