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中空成型机压力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厂里有台机器 用的是 fx2n-64mr 加一个2da 一个2ad
小D刚开始学PLC 其中关于压力值设定的看不懂
机器用的是比例阀
在程序中 mov d90 d150
d90应该是压力设定的值
d150应该 是模数转换的那个值
可在触摸屏中的地址是d419
在程序中找不到d419
也没找到相关的指令
各位大大指教下下
描述:plc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楼主,我看你的程序都没有写入模块的指令,所以根本看不出来到底哪个是设定温度哪个是返回温度啊
你能把全部程序传上来吗?我帮你看看

楼主:
附件里的就是全部程序啊!难道我用的软件不对?没读全吗?

楼主:
写入模块的指令有的啊!215步下面就是写入模块指令啊

网友B:
有可能在触模屏中进行了相关的运算,所以变成了D419,个人意见!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真的在触摸屏里找到一个宏的运算
不过偶还是看不懂啊!!
谁有台达dop-b系列的教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