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1-04-22):
利用一个按钮来控制变频器里面的简易PLC多段速控制怎么弄的,里面已经设置好了每段的运行时间

网友A:
你是想用一个按钮实现几个段速呢?

网友B:
这个就是参数设置问题了,如果外面线路来完成的话,你要设计一个按钮能发出不同的信号才行!!
QQ32135553

网友C:
使用变频器里面的简易PLC功能 具体的几段 速度 运行时间 设置好以后 你的那个按钮就给变频器一个启动信号就行啦
是不是只要用个端子控制一个正转就能使用多段速了?

网友D:
同意三楼说的

网友C:
我说的不是单纯的多段速 而是使用变频器自带的简易PLC功能 而只需一个外部信号触发 启动就行啦
我知道啊,具体能说下怎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