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转rs232光盘趋动安装

楼主(2011-04-23):
刚买了一根力特usb2.0转rs232的串口线,里面有光盘,里面有好几个文件,不知道怎么趋动的,哪位师傅可以说一下

网友A:
在光盘里面应该有帮助文档什么,仔细找找,

网友B:
我也刚安装上。到它的官网下吧。刚接PLC,通迅不上不知是谦容性不好。

网友B:
驱动人生可以。

网友C:
默认搜索就可以了

网友B:
吗的不行还买的扩展卡算了,气死了,钞票白花了

网友B:
默认搜索不行的我搞过来了

网友D:
找一下光盘内的说明文件应该不难装的。

网友E:
你是不是没安装正确呀

网友F:
我那是高尖HE线,光盘里面有"USB to RS232 Driver"这个文件的.你再找找

网友G:
\USB to RS232 1.1

网友H(2011-05-24):
我也不会啊

网友I:
二三十块的好像没用,我也买过一条利特的,六十多吧,传输很不稳定的,后来花300大洋买了块贝贝龙的232T型接口卡,如你要安装,插入USB连接线,会提示发现新设备,提示要安装软件,然后直接点击SETUP.EX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