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940人机和fx2nplc输入不能对应

楼主(2011-04-23):
小弟刚刚接触人机,现在想用人机控制和显示plc的输出状态,但是遇到一个
人机的输出按钮编号是x0000 但是plc输入的是x000
软件软件显示的编码是y0000,固定的。但是plc是y000.
两者不能统一,无法控制和显示状态。
请教各位前辈 如何设置呀。

网友A:
你看看你设置连接的PLC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