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Q64TD模块读出的数值转换为实际温度值?

楼主(2011-04-23):
我将温度探头接入模块读出值后,所得的值明显和实际温度值不对应。在触摸屏上进制转换后也一样?
是不是和欧姆龙的一样要经过SCCL 指令换算呢? 具体要用什么指令。。。。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地址11~14读取的数值为带有1位小数的实际温度值。
如:1230则是123.0度。 1235就是123.5度。

楼主:
将探头放在环境中 会出现-67还往下。。。。
这天气环境温度应该不会是零下啊!!!

网友B:
哈哈,这个不懂
liuliangdt

网友C:
看看传感器的线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没有,放在环境温度中会显示 -60左右的负值。用手握会出现 +70左右的值。这样看来接线应该是没有错误的啊!!!
不理解 !!!!!!!

网友D:
楼主你可以看下是不是增益和偏置没有调整好啊

楼主:
哎 可惜软件是洋文的 看不懂!!!
老火得很 。。。

楼主:
偏置和增益只是做微补偿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