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我现在想读出海泰克PWS1711的触摸屏程序,可我把下载线接上,打开编程软件ADP6,没有反应,请问要注意什么细节,是不是要动后面的一排拨动开关,不知道怎么开,哪几个开哪几个不开,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拨 后面开关(记得好像是5号,具体记不清,自己在找说明书看下),点屏上上载应用。然后电脑店上载应用。1171要ADP6版本3.2的
不知道你要读出来干什么,如果是想修改画面,你就死了这条心,1171不支持反编译的,读上来的只能做为备份,可以直接下到另个新屏中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师傅指教!我是作个备份,预防万一.

楼主:
我是用ADP3的编程软件下载的,是关掉6,10开其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