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V的触摸屏的编程线与MT500系列的编程线一样不??

楼主(2011-04-23):
MT6056IV的触摸屏的编程线与MT500系列的编程线一样不?我现在有一根MT6056IV的USB的数据线,可是插到电脑上象读U盘一样,没有用,不知道怎么把程序读出来?希望指教!

网友A:
usb通讯的要装驱动的

网友B:
mt500的线是com口那种,可以自己做一条,本坛有图

网友C:
你安装ubs电缆驱动了吗?

楼主: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D(2011-10-17):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
分享一下。

网友E:
M500---R232, M6056-------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