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中断信号输入是x0到x5,。如果中断指示器为I301.,当x3一直处于闭合状态的时候。可否说中断信号一直有啊?plc一直执行中断例行程序?小弟初学。望请赐教

网友A:
引用楼主超越无限于2011-04-23 08:48发表的 高手赐教,中断指令问题 :
中断信号输入是x0到x5,设定中断信号是x0或x5的上升沿检测。如果x0或x5一直处于闭合状态,可否说中断信号一直有啊?plc一直执行中断例行程序?

矛盾吗?前一句说上升沿检查,后一句又说一直有。

你搞清楚什么叫上升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