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1.新机用6PCS电磁阀3W/PCS,PLC:FX2N-40MT   32W/PCS, 一台步进马达功耗100W,输出电流1.3~5A。总功率计算3*6+32+100=150W    我选断路器12A,开关电源75W,滤波器10A,请问这样选是否合适。
2.该机切膜定位,因膜料薄下面就是铝板用光纤定位可能不精确,我选:欧姆龙 E3X-DAC11-S光纤放大器,它有色标检测功能,不知道普通用光纤最小检测距离是多少?呵呵,问题有点多,还请高手给予赐教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选型有点混乱,电磁阀的功率应该加在PLC里吧,步进马达如果直接用PLC控制那么也应该加进PLC,还有PLC的输出点要考滤能否有那么大的输出来驱动负载,不够的话,那么就要加中间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开关电源选择你可以根据电流来选择,断路器也是!!光纤放大器一般要看说明书才能知道他的检测距离,一般是10-100MM为最佳!!
QQ32135553

楼主:
我觉得你的选型有点混乱,电磁阀的功率应该加在PLC里吧,步进马达如果直接用PLC控制那么也应该加进PLC,还有PLC的输出点要考滤能否有那么大的输出来驱动负载,不够的话,那么就要加中间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开关电源选择你可以根据电流来选择,断路器也是!!光纤放大器一般要看说明书才能知道他的检测距离,一般是10-100MM为最佳!!

PLC  32W+3*6W电磁阀 〈 开关电源75W     开关电源只供PLC和电磁阀
步进电机用220V电源驱动,  断路器12A  〉开关电源3A+步进驱动6A
光纤应该说是精度,比如0.1~0.2MM之间能否精确应答。  滤波器也只供步进驱动器

网友A:
你应该不会只用一个断路器吧,我觉得直流开关电源出来应该还是要加个断路器,还有,光纤放大器你最好查一下那个型号说明书就好了!!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