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坐等高手指点,关于阿尔法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小弟用的是ALPHA5000系列变频器,V1.10 ;目前接入一个压力传感器,是4-20mA信号的,正极接24V+,负极接在AI1上;端口X1定义为FWD,X1与COM口外接一个继电器来控制正转运行输出与否;PLC端口与24V短接
这样接上之后水泵不转,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为什么呢?感觉上设定的都差不多了,是接线错了还是遗漏了哪个个项?请高手指点一下,很急,坐等

楼主:
谁知道啊。。。加我Q详聊,296905910,谢谢啦

网友A:
呵呵 莫急 看看压力表的接线和变频器的参数确实都做好了吗? 做事要细心,先别急着问 自己看看能解决否?
接线问题我找出来了,把COM何GND短接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行,设置上我估计应该是没什么错误。。。

网友B:
不是很清楚,能否传图上来!!
QQ32135553

网友B:
你有没有把模拟输入信号的开关拨到电流位置呢,默认是输入的电压哦!!
QQ32135553

网友C:
4-20mA电流信号接线应该是 :24V(变频器)>压力传感器一端入>一端出(传感器)>变频器AI2,COM与GND短接。SW1跳线开关要跳 I 位置,当然参数P0.01=9 P0.04=1或2.其他自己在做适当调整.....

网友C:
它也是我用过(3系列以前)最差的变频器之一

网友D:
没用个这变频器
工控组态

网友E:
阿尔法变频器我用的很多!有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173718070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压力变送器坏了,还有忘了选择P型机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