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偏差清零信号是否影响后面的脉冲数?[

楼主(2011-04-23):
各位高手:
现在我碰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化妆品管上套色,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旋转机械手,机械手抓住化妆品管后旋转找色标点,找到色标点后作定长旋转。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光纤来感应色标点,以找原点的方式控制,找到色标点后同时给出计数偏差清零信号30微秒,与此同时发出定长的脉冲数,我的疑问是,在给出计数偏差清零信号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后面的定长脉冲数?现在设备调试时就发现套色不准,现在感到十分困惑,请教各位!
一笑而过

网友A:
计数偏差信号不能用时间来做,否则会出问题的!!必须是机械位置来做定位清零!!
QQ32135553

网友B:
那你就等清零信号复位后再发定长脉冲数试下。可能看结果如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同意2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