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指点迷津!
Andy

楼主(2011-04-23):
维纶的触摸屏里在基本画面中如何自动弹出小的窗口画面?
PLC程序做这样一段程序,D0数据寄存器,当此数据寄存器数据超过100时,触摸屏里在基本画面中将自动弹出小的窗口画面!
只想知道维纶触摸屏里如何设置!维纶触摸屏型号:MT6100i
工控初学者

网友A:
直接打维纶通技术服务热线。比在这等要省事。啊不好意思,今天星期六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使用间接窗口,到维纶的官网上有教学视频下
http://www.weinview.cn/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做个子画面啊

网友E:
直接窗口间接窗口都可以

网友F:
直接窗口间接窗口都可以
QQ:532904130

网友G:
间接窗口,用传送指令把窗口号送入D。间接窗口在哪个画面做就显示在那个画面上,我都用这个系列

高手进来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