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俗话说,COM接的是负极,接PNP传感器。COM接的是正极,接NPN传感器。可在FX1SPLC中,COM内部接的是负极,可接的传感器是NPN,这是为什么啊。请教各位。

网友A:
呵呵,COM只是一个公共点,接什么是你自己设计配线啊!
QQ32135553

网友B:
传感器输出接到PLC输入端,接近开关电源的负端接到COM端

网友C:
我记得三菱基本上用npn传感器 用pnp传感器加中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三菱基本上用npn传感器 用pnp传感器加中继

三菱FX系列用NPN传感器
  • 下载积分:+1(独步黄昏) 谢谢 改正

网友E:
    COM只是一个公共点,接什么是你自己设计配线啊!
    易志刚

网友F:
    FX2N 如果接PNP传感器的话。请看清楚输入电路,可以把外接电源的0V接PLC+24V,COM端不接,用外部电源与PLC输入电路形成一个回路,PLC内部输入是双向的光电隔离电路,所以PNP传感器也能接通了,监控也能见到反应了,现在什么东西也不用改,也不用加继电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 下载积分:+1(独步黄昏) 见解独到
  • 专业进口电气自动化产品 承接电气自动化工程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G:
    三菱FX系列用NPN传感器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H:
    引用楼主mdayan于2011-04-23 11:24发表的 FX1SPLC中,COM内部接的是负极,可接的传感器是NPN :
    俗话说,COM接的是负极,接PNP传感器。COM接的是正极,接NPN传感器。可在FX1SPLC中,COM内部接的是负极,可接的传感器是NPN,这是为什么啊。请教各位。

    太服了楼主了,三菱COM是负极应用NPN的接近开关,

网友I:
    三菱FX系列的PLC,
    如果没有S/S端子,那默认com是0V只能用NPN传感器
    如果有S/S端子,那就无所谓什么类型的传感器了!

网友J:
    FX1S输入COM端接外部直流24伏电源负极。前段时间机器光电开关有时不稳定,我的电工主管坚持要把COM端接正极,最后光电开关,接近开关全部坏了。本来内部电源已经接正极了,再用外部电源接正极,就相当于接光电开关加了48伏电源。郁闷啊,在别人手底下做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F:
    FX2N 如果接PNP传感器的话。请看清楚输入电路,可以把外接电源的0V接PLC+24V,COM端不接,用外部电源与PLC输入电路形成一个回路,PLC内部输入是双向的光电隔离电路,所以PNP传感器也能接通了,监控也能见到反应了,现在什么东西也不用改,也不用加继电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验之谈,如果是2线的无所谓,3线的NPN,黑线不接,也可实现。

网友K:
但接一个COM点24+,有可能线路中有的是24-,如果线路中COM点没有统一或接线随意的话。这样就存在短路现象不烧才怪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F:
FX2N 如果接PNP传感器的话。请看清楚输入电路,可以把外接电源的0V接PLC+24V,COM端不接,用外部电源与PLC输入电路形成一个回路,PLC内部输入是双向的光电隔离电路,所以PNP传感器也能接通了,监控也能见到反应了,现在什么东西也不用改,也不用加继电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6楼正解!NPN与PNP只是极性不同,形成回路的电流方向不同而已;因为FX的PLC输入光耦内部公共端接了PLC 内部电源的正极;所以如果是NPN的传感器就可以直接利用PLC的内部电源,如果使用PNP的传感器就要外加外部电源,相当于两组电源串在一起使用,要注意两组电源要分开使用,不能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