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S-20MR

楼主(2011-04-23):
请教各位师傅,因为没编程手册,问一下三菱FX0S-20MR的掉电保持寄存器是那几个?

网友A:
还有这么老的PLC..
实在没办法就自己测试下上知道了
上次测试过一个FX1的,只有D30,D31是掉电保持的并且没有指针寄存器可用,实在该淘汰了!

网友B:
上次测试过一个FX1的,只有D30,D31是
fx1s的保持用的有128个点,D128到D255!

网友A:
楼上估计没见过FX1的PLC

网友C:
好老了,现在的FX1S是D128-D255锁存的,FX1N是D128-D7999锁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