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实现超过12轴的控制???请教

楼主(2011-04-23):
高手们:好
我现在一条线体,需要用到差不多12个伺服电机。那么我应该选用什么样的PLC?FX系列PLC只能带到8轴。应该怎么样去设计这个系统?

楼主:
运动型CPU那个叫Q172CPU

网友A:
Q172CPU 8轴
Q173CPU 32轴

网友B(2011-09-06):
我也碰见类似的问题。有没有类似小型PLC的方案,这样成本会低一些。
我的要求是能独立发出12轴的高速脉冲,能独立定位即可,无需插补等高级功能。

网友C:
呢用FX3U的,在加5个20GM的定位模块就有13轴了,或者FX2N用6个20GM的模块

网友D:
轴多直接用CNC系统咯

网友E:
20GM价格不是一般的高啊!只是单独定位,不用插补,建议用OMRON的CP1H,40点机型,每台可以输出4轴高速脉冲,并支持原点回归,集成绝对相对定位指令,使用也很方便!台达的EH2系列PLC也可,当然不计成本的话用FX3U或2N加20GM!

网友F:
可以台达的ES2机型。。有四点高速脉冲输出,自带四八五通信口,,买三个就可以搞定。。比什么三菱的20GM一个的成本还少。。。。

网友G:
新来报到,路过

网友B: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H:
用两个PLC FX2N的加485通信组网控制
最多可以用到7个PLC
你说可以控制多少个伺服呢!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B:
不考虑运动控制卡的话,还有那些经济实惠的方案啊?

网友I:
用西门子S7-1200加S110伺服,Profinet连线,可能价格低一点
Fred Lo

网友J:
买6个1S-MT的PLC组1:N网络!可以满足要求!而且支持回原点!绝对位置等!缺点是每个PLC中间交换的D不够多!

网友K:
用6个PLC FX1s的加485通信控制经济实惠,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L:
用三台CP1H 组网
每台可以带4个伺服

网友M:
可以考虑用PCL控制

网友M:
可以考虑用PCL控制
不是PLC,你要看清楚

网友N:
经济层面限制了运动控制CPU,但是如果控制系统中要求同步性能高时建议还是使用motion。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可以使用FXPLC+定位模块的方式。不过Q系列中有QD70P8和Q170M你的配置选型就容易多了

网友O:
建议用OMRON的CP1H

网友P:
看看你整套系统的复杂程度和要求的精度,12轴的不算多,我的要同步的就要60多轴,还有放卷的30多轴。
12轴用发脉冲如何保证多个PLC同时启动和停止呢?当然你要求的精度不高的就另当别论,我建议用支持以太网通信的伺服,然后通过以太网模块接入到PLC系统,这样系统的精度保证了,接线安装调试容易,花费也并不高,是最具性价比的

QQ:84818626

网友Q:
可以用深圳汇川H2U系列PLC,单台最多8轴100K脉冲输出,2台485通信,成本控制在¥6500以,内程序完全兼容三菱。质量没问题,我去年至今帮人搞的几个项目都还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R:
建议用运动控制芯片,云山数控的一个芯片叫AFDX05。这个就是开发周期长一点

网友S:
用Q02CPU + QD70P8+QD70P4吧,
用起来简单也方便

网友T(2011-10-23):
用QD70P8

网友U:
大家考虑的太多咯!
直接用自带定位功能的伺服系统不就OK啦!
一个定位单元需要8I/8O,这样只需要扩展I/O就可以了

网友V:
来个三菱Q系列P8加P4
QQ:569456723

网友W:
用3个信捷XC5-32T4-E走通讯控制

网友X:
3U的,加扩展

网友Y:
信捷 XCM-60T-E
XCM(运动型)
运动控制专用PLC,支持10轴脉冲输出
容量更大,处理速度更快
可接MA模块,支持MODBUS通讯
不支持运动控制指令,不支持扩展模块
请参考一下吧!
国产还可以,以前做个一两个小工程,用得比较好,都三年了,

网友Z:
定位如过不是以微米的就别用伺服

网友AA:
我是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