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帮小弟
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1-04-23):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有两台电机一台是研磨 一台是给料 现在是用电流检测的方法来判断研磨电机是否满载 从而决定给料电机是否继续工作
我用模拟量输入这也很容易 问题就是我怎么来检测电机电流变化来变成4到20毫安的电流 我想用电流互感器 但不知到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诚心想大家探讨

网友A:
买个功率表,哪个表有模拟量输出,也可以设置参数,直接取开关量

网友B:
可以用电流互感器信号进仪表,仪表输出开关量信号。
仪表价格约400

网友C:
帮顶
无独有偶啊

楼主:
它本来就是用一种仪表 里面进行参数设置 很方便的 可是它很容易受干扰老实死机 所以现在改用PLC控制

网友D:
不如想办法检测材料是否已经移出了工位来检测更可靠,成本也是最低的

网友E:
把检测的方法改掉比较实际,毕竟电流变化太微小而且干扰大!!
QQ32135553
无独有偶啊

楼主:
什么意思 检测的方法改掉 小弟不明白 求教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老是死机 用PLC成本太高了 没有办法啊
请高手帮帮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