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输入端有3个COM该如何接线

网友A:
三菱PLCFX1S输入端3个COM,COM0,COM1,COM2接-24(0V)就可以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3个COM???
这个真没见过,
如果是3个COM,那他们内部一定是连通的!不管是输入侧还是输出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个COM???
这个真没见过,
如果是3个COM,那他们内部一定是连通的!不管是输入侧还是输出侧,

输出侧的COM是分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侧的COM是分组的

是的,输出侧的COM是相互独立的,以适应不同电压等级的信号输出。
liuliangdt

网友E:
在PLC的输出端子上面有物理输出端子编号。哪几个输出端子用哪个COM端有稍微粗点的灰线划分出来了;

网友F:
要先確認是晶體輸出或Relay輸出,如果是需要DC輸出就直接接N相驅動元件共點接P相,如果是AC就任意相序

网友G:
楼上的不要害人啊 FX1S-30MR/T 输入端就是有3个COM   COM就是plc的-公共端  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四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