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 64AD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23):
这个起始I/O地址 是自己分配的?还是有别的什么规律?如果有那图里面地址应该是多少呢?
下图片里面蓝色的圈里 K1 是意思?
还有红色的 为什么通道2 设置个50 就是50次? 而通道3设置个1000 就是1000ms?
如果 软件里面设置了开关量程 程序中还要写量程进去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楼主你好,蓝色的K1是指只将你的设定值写入K0这一个缓存地址,如果是K2就是将设定值写入K0 K1两个缓存地址,以此类推。红色的50应该是平均采样次数吧也就是采样50次就输出一个平均值,而1000ms是平均1000ms采样一次单位ms是固定的。至于开关设定我也是初学还不清楚。。。呵呵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地址设置不对啊,前面几个都没设置。这个我一般是自己手工设置的。
然后64AD一般我都用设置包来设置,那个更简单一些。
下载积分:+1(月泽) 软件哪有中文的吗?

楼主:
第一个图里 我自己瞎设的 我想知道 正确的起始I/O地址该是多少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三菱系列产品I/O地址一般都是自己设的,FROM TO 指令请楼主自己好好看看指令的用法以及AD模块的用法,各个缓冲寄存器的含义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