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IN.FX1S.FX2NPLC版本2.1以上是否可以使用两次PLSY或PLSR指令

楼主(2011-04-24):
我想用FX1S.或FX1N同时输出脉冲控制两台伺服运转,不知是否可以使用两次同时PLSY或PLSR脉冲输出指令,本人急,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我昨天刚试的可以 我试的是2N 一个程序用了两个PLSY 同时发脉冲 没接驱动器和电机

网友B:
分别对应Y0、 Y1。同时使用互不影响

网友C:
呵呵 这个我用过PLSY PLSR指令其中任意一个在程序里面可以多次用但不可以一个指令同时使用两次和两次以上,两个指令可以同时使用但不能同时使用同一个IO点
懂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