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S7-300的功能块忘记选择多重实例背景功能,如何修改?

难道必须要删掉重新建立吗?

还有我建立好的FB FC在主程序已经调用了,

之后我又修改了  调用的地方就是红的 必须要重新调用吗?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更新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Step1:在LAD编辑器开启你需要修改的FB.
Step2:执行菜单File——Generate Sourece(中文版可能译为文件——生成源文件),给Object Name文件名,单击OK。

Step3:将需要生成源代码的FB拖入右边的框中,确认。

Step4:在Step7的项目树中的Source源文件夹中你能看到刚才转换的文件。

Step5:双击打开刚才的文件,然后删除CODE_VERSION1行。

Step6:执行File——Compile(文件——编译),编译前应确保先前开启的FB编辑器关闭,否则将提示错误。

经过上述过程,你可以为没有多背景的FB添加该功能,反之,可以为FB的多背景属性取消,如果你的FB不需要多背景功能,建议不要选择多背景选项,因为多背景选项会限制STL的编程。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月泽) 多谢,不过这生成的bbb ..

楼主:
    生成的bbb文件  编译完成后 可以删掉吗?

    试了一下  可以删除 嘿嘿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