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高手请进!!!!

楼主(2011-04-24):
各位,我想用三菱的运动控制CPU设计一个伺服进给系统,
1、请问外部传感器的开关量信号送入运动控制CPU Q172UN是否一定要通过Q172LX模块,可不可以直接使用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块?
2、请问在设计模块的过程中,运动控制器CPU的输入输出模块是否一定要和PLC CPU的输入输出模块分开?
3、下图运动控制用户手册中关于I/O分配的解释,请问有何意义?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A:
1、Q172LX 这个是伺服系统输入模块 一般有限位开关和近点狗,这个不能用普通的I/O信号代替的。
另外用运动控制CPU可以使用绝对系统这些伺服信号可以不要。
2、模块可以分开也可以不分,不分开运动CPU的寻址范围不大,小系统可以这样做。直接用运动SFC编程序,不用QCPU的梯形图。
3、分开后,地址属于各自的CPU ,也就说QCPU只能用X 、Y点 ,运动CPU 只能用PX、 PY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