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1-04-24):
请教,FX系列PLC中二进制整数与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指令 FLT该如何理解?看了半天编程手册都没看明白~~~

网友A:
浮点数就是带小数点的数值。比如你程序里有个200.35这样一个数值需要经过PLC运算,在程序里你直接输入200.35是不行的,你的先在程序里输入20035把它存放在一个数据寄存器里,然后再用FLT指令把它转换成浮点数就是20035.00(后面带2位小数)。在用浮点数除法指令DEDIV,把20035.00除以100就是200.35了。看程序例子。做浮点运算时指令必须是32位的。
附件: 三菱浮点数指令编程用法.rar (10 K) 下载次数:20
!!!

楼主:
谢了,师父真大大的好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