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三菱软件安装成功,打开软件,提示安装初始化失败,为什么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4-24):
为什么我安装的三菱软件,安装成功,打开软件新工程时就打不开,提示安装初始化失败,为什么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電腦操作系統的問題

楼主:
那如何解决呢,打开别的软件就没有问题,就是三菱软件有问题

网友B:
卸载,重新安装,记住别乱点

楼主:
试了N次了,还是不行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
liuliangdt

网友C:
兄弟,可能是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D:
把安装原文件的路径缩短一点。

网友E:
有可能没有注册吧

楼主:
系统也从新做了,路径也缩短了,就是不行啊,

网友F:
我也安装了好多次,不成功。在不成功,就换系统了。

网友G:
系统和软件有问题,建议重装!!

网友H:
http://bbs.autooo.net/print-147359.html
看看这个,可能有帮助.

网友I:
要在三菱安装软件中找到ENVMEL文件夹中点击SETUP .重新安装一下运行环境试一下。以前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J:
我也一样的